[CPLD]
translate的时候报了个错?

楼主(2012-08-26):
我是例化的这个
   IBUFDS #(
.DIFF_TERM("TRUE"),       // Differential Termination
   .IOSTANDARD("DEFAULT")     // Specify the input I/O standard
   ) adc1_data0_inst (
    .O(adc1_data_in[0]),  // Buffer output
    .I(adc1_in_p[0]),  // Diff_p buffer input (connect directly to top-level port)
    .IB(adc1_in_n[0]) // Diff_n buffer input (connect directly to top-level port)
   );

translate的时候报了这样一个错误,之前我用过没出错,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
ERROR:NgdBuild:770 - IBUFDS 'adc1_data11_inst' and IBUF 'IBUF1' on net
   'adc1_data_in<11>' are lined up in series. Buffers of the same direction
   cannot be placed in series.

网友A:
你连续两次使用IBUF

楼主:
是啊,差分输入 ,转单端后我又连接到IDDR的输入,  这个是不是没有办法了

楼主:
如果我一定要这样用 是不是没有可以回旋的余地了。。要是IOB中有个可以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单元就好了

网友A:
这两肯定不能链接。

楼主:
是啊,最后还是另作修改了。。 猴哥,小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