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好的PCB板如何清洗?

楼主(2012-08-26):
做好的PCB板,运期间焊好之后,板子上留有松香,焊油,怎样才能清洗干净呢?请各位分享你的经验吧!

网友A:
用酒精洗。

网友B:
买瓶医用的酒精,弄点**或者棉签,擦擦就好

网友C:
买瓶医用的酒精,弄点**或者棉签,擦擦就好
引用 网友B:

哇塞,可千万不要这样啊,至少要用纯净水二次清洗干净。

否则很多元件都会被腐蚀掉的,有严重隐患的。

网友D:
1、鞋刷+酒精
2、超声波清洗机+酒精

网友E:
医用酒精是75%的,要买99%以上的纯酒精才行.
一般用洗板水+牙刷清洗

网友F:
我目前是用99.7%的分析纯级乙醇,非常干净。500CC玻璃瓶装,10块钱,与洗板水价格相当,环保。

网友G:
PCB焊接你就不应该用焊油!清洗用99%的酒精+纯水。

网友F:
别图便宜几块钱就买那种所谓的工业酒精、无水酒精,都混有甲醇,而甲醇的副产物就是甲酸。

楼主:
酒精洗过之后,干了以后,板子都发白了。
洗板水加牙刷,洗好之后,整个班子很粘手,而且刷过的纹路也很多。
应该怎么办啊?

网友H:
有专门的洗板水的

网友F:
洗了发白,有两个原因。一是酒精含杂质太多,二是板上的松香还没洗干净,酒精浑发后松香拆出许多微粒,看起来就是白班,松香的熔点很低,用热风枪吹吹就不白了。

网友I:
自己清洗的话,最好使用分析纯或化学纯的无水乙醇,工序分清洗、1漂洗、2漂洗,这样才能保证无助焊剂残留,漂洗液要干净,尤其是第二次漂洗液,2漂洗废液可用于1漂洗,用废后再用于清洗工序,手工清洗的话务必要使用刷子,牙刷就可以,去买台小型超声波清洗机最好了,同时配合牙刷和两遍漂洗工艺可以实现效果的完美。
自己清洗不建议使用工厂用的洗板水和工业酒精,没有通风设备和防护装具时毒性很大,医用酒精则只能用于清洗工序,不能用于漂洗工序。

网友J:
有专门的洗板水呀。或者用工业酒精也可以。但是没洗板水强。 到华强北 的那种卖仪器 工具的那种店面去问他们买。

网友K:
我们基本都用洗板水   刷完之后用抹布擦擦就 不粘了

网友L:
如果不介意丢掉苹果的生意,可以考虑用三氯乙烯。杀伤力暴强,洗后的效果可以让你笑得合不拢嘴。

网友L:
另外提醒大家,三氯乙烯对很多塑料有腐蚀作用,比如电源插座、非树脂类的芯片座等等。必要时考虑先清洗后焊接。

网友M:
用洗版水刷干净,晾干

网友F:
洗板水溅到我手上,就会发痒,第二天就会出现小水泡。这是好事,让我不去碰这玩意儿。

网友N:
用什么清洗都可以,关键是清洗后要用气枪把污渍吹干净才行,不然的话效果不好

网友O:
刷子沾洗板水洗,然后用棉布抹干净,这样就看起来好看很多,如果板子不大,需要洗的数量比较多可以买个小型的超声波洗板机。
需要洗板水可以联系我。

网友C:
真的假的?怎么大家还在洗板水?难道电工都不讲环保?都不注意自己工人的职业健康安全吗?

我们要求第一道清洗用酒精度>95%的酒精,然后进行第一次去氯离子纯净水漂洗,然后再进行第二次去氯离子纯净水漂洗,如果第一次去氯离子纯净水是新换的水,容许进入的前N块直接一次漂洗,免去第二次。

有专门的PCB清洗设备卖的,我们买的是比较大型的,小厂或者个体户可以买个眼镜店的那种小型超声波清洗机,PCB先在分析纯里面泡泡,然后转到一般纯净水里面第二次泡泡,去掉第一次残留的酒精和溶解物后,然后放到超声波清洗机里面洗洗,这样又快又省,最讨厌那种洗板水,易燃易爆而且毒性很强,工人都得戴口罩,每天换一个新口罩,眼睛刺激的很难受,工人干两天就不愿意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