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短路后如何确定问题

楼主(2012-08-26):
打样了几款板子,其中有一块有一路信号(V-)发现与GND短路了,但是又不能直观的看出来在哪里短路的,轻问怎么解决?

网友A:
用放大镜慢慢找

网友B:
直接上电,摸摸看哪里发烫
注意别开太久了

网友C:
查 所有的V- 网络, 如果是个别板子问题,重点查器件 电容IC 等
所有的板子,那就源文件放大了查

楼主:
我现在把所有的芯片都拆掉了,但是V-和GND的还是短在一起。看来要去找放大镜了。
有没有可能拿回PCB制版的厂家,让他们来给检查?

网友D:
如果所有器件都拆掉了还是短路的话就是PCB板子本省的问题了,厂家在发出来之前没有给你做测试哦。

网友E:
用万用表  一点一点的量
对着PCB图  慢慢排除

网友F:
割铜皮,慢慢查。
有一个绝招就是:用一个功率较大的电源,一端接GND,一端接V-,接通电源,让电流将短路处烧断。这个方法的前提是:GND与V-线条够粗,短路处线条很细(如果短路处线条很粗,肉眼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G:
遭遇过一次,赶工期在附近城市找的板厂,烂厂家把没连的线给连了,之后再不敢在附近做板。

还有一种可能,厂家或者你自己把PCB转换了版本或者格式,这中间出错了。你要告诉厂家你的软件和版本,如果他说没有这个版本的软件,那就换厂了。你自己也不要用特别新特别新的软件。

网友H:
很简单,用一个精确到毫欧的LCR 表来量电阻。我有次也碰到类似问题,用LCR不到2分钟就找出短路点了。

网友I:
用放大镜慢慢找
引用 网友A:

有的短路用显微镜也别想看的,呵呵,PCB内部短路了。

网友I:
割铜皮,慢慢查。
有一个绝招就是:用一个功率较大的电源,一端接GND,一端接V-,接通电源,让电流将短路处烧断。这个方法的前提是:GND与V-线条够粗,短路处线条很细(如果短路处线条很粗,肉眼就可以看出来了)。 ...
引用 网友F:

最好别这样,即使别的地方没烧断,但通大电流时也会发生高温,PCB铜箔和PCB基材之间附着强度可能会大幅度降低。

网友I:
一般批量板,如果短路了,我们一般都直接退回给厂家,让其清点数量,然后按照每块多少钱进行处罚。

我们一般的处罚标准:(PCB材料费+焊接完的材料费+工时损耗)*(5~10)+快递运费

网友J:
首先检查一下 你提供给厂家的GERBER文件是不是正常的。 如果是正常的,而且板子费用也比较贵的话就去找人用 仪器扫描一下就能扫描出来是不是厂家生产的问题了,赔钱了。 如果板子几百元打样出来的。那就算了。

网友K:
板厂有飞针测试 可以测试PCB板是否符合生产时所用的资料。
先检查gerber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叫板厂拿回去飞针测试

网友L:
对着灯泡,或者阳光看,就很容易发现粘连的地方比较黑。然后又割刀稍微割下就可以搞掂。

网友M:
总结:无非是自己解决,通过以上各种办法,最后确定问题后,和厂家联系

楼主:
谢谢大家的经验啊!

网友L:
因为某个网络跟地线短路,对着强光下沿着线一路看下来,就容易发现某个地方两线有黏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