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49内部AD的电压问题

楼主(2012-08-27):
今天用一个探测火源的模块去接F149的内部AD,我用3.3V给火焰传感器模块供电,输出脚悬空的时候我测输出脚是0到3V之间在变化(就是当没有火源或者火源超过探测范围的时候是3V),但我接上F149的AD的输入脚之后本来的3V输出就立即衰减为1.7V了。然后我又换了5V电源给传感器供电,结果接上F149之后的峰值只有1.9V,这是为什么呢?就算上F149的内阻分压也不至于衰减的这么厉害吧?

楼主:
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么?  怎么解决啊?

网友A:
用的是哪个通道?

网友B:
板子有没外设

网友C:
外设的话不会出这种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