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SoC Creator注意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8-27):
第一是:项目的路径需要放在Documents and Settings\,也就是默认的文件夹的地方,不然会报错
错误范例为:
Question:CY8CKIT-023 kit example project fails to build in PSoC Creator with the following error when run on a Parallels Desktop – “Warp.exe has encountered a problem and needs to close. We are 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ce” “Error: cdf.M0005: CyDsFit aborted due to errors, please address all errors and rerun CyDsFit. (App=cydsfit)”

Response: Currently, PSoC Creator does not support building a project from a network share drive. Typically, “My Documents” or equivalent folder is seen as a shared network folder by Windows running on Parallels Desktop. Please save the project in a local folder (say 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 and rebuild the example project.
第二是:KEIL需要激活 由于它是使用KEIL编译的
第三是:激活后,项目要重新写
错误范例为:
Warning L52
EVAL Version Used Before, Rebuild all *.OBJ Files
Summary   *** Warning L52
    EVAL Version Used Before, Rebuild all *.OBJ Files
    Module: filename (module-name)

Description   The specified module has been build with a code size restricted version (Eval Version). You should rebuild all *.OBJ files of your project to ensure that no file implies code size limits for your project.
Cause   Typically this problem occurs when an Eval Version has been used before or a project was created before a license has been activated on this computer.
Resolution   Rebuild the complete project.

楼主:
暂时遇到这三个问题,发出来分享下。呵呵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了,这才是真正的经验分享,顶一个

网友B:
第一条,有的项目我放在别的路径了,可以成功build而且在板子上运行看到现象

网友C:
按照这里的方法改到默认路径,结果还是错误。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D:
不能有中文路径,如果还有问题上http://www.cypress.com/?id=4&rtID=118&keyword=CY8CKIT-023+&catID=0&applicationID=0
回复 网友C:
可能会有你要的答案,官网也可以建case提问。

网友E(2014-10-02):
您好,
我在编译结束之后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CyDsFit aborted due to errors,please address all errors and rerun CyDsFit
请问 这样我应该怎么解决?
首先我的存储目录不存在中文 而且我放在本地文件(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里面依然出现同样的错误提示。

网友F(2014-11-18):
不知道为什么同样的内容会有多人发帖,而且也不管内容正确与否。

网友G:
Creator 3.0 对#define好像识别不了。更改了之后编译器会识别不出。一定要clean and build才行。否则build无效。

网友H(2016-03-07):
cdf.M0005: CyDsFit aborted due to errors, please address all errors and rerun CyDsFit.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