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上的U5 CAT24FC32UI能被我们利用吗

楼主(2012-08-27):
板上这个EEPROM能不能让我们通过P1.6和P1.7利用I2C读写数据?

楼主:
还是他内部用的我们不能用的,要用的话要另外接EEPROM的?

网友A:
CCS中没有例子,手册上外设里也没有他,怀疑是不是不能用的

网友B:
这个E2是给TUSB3410用的,里面存储了TUSB3410的程序和参数。你改了的话,USB就不能识别,仿真器也就没用了。

网友C(2014-01-11):
请问一下,你是用的 IAR吗?

网友C:
我也刚用到这个板子。请指教,谢谢!

网友C:
我在使用IAR调试的时候,我让LED1,LED2只亮,可是LED1,LED2仍然是闪烁的,感觉程序没有烧进去一样。

网友D(2014-03-19):
我觉得E2PROM里面存的是你编写的代码,串口转USB硬件就可以实现

网友D:
这个是官方的PCB和原理图,里面并没有将P1.6和P1.7连到EEPROM上,所以应该不可以读取。至于里面存放的是什么,我觉得是你自己将要下载到MSP430G2553里面的代码,起到一个缓存作用。你可以下载一个印制板设计软件EAGLE,网上很多开源的硬件都是用它,在国际上很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