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LPC17外接晶振问题

楼主(2012-08-27):
LPC1764外接12M无源晶振,负载电容10pf,上电用万用表测晶振电压0.6左右,但接上JTAG后就变为0.05以下了,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用示波器测试能看的更清楚。现在是否能正常工作?还是无法连接JTAG。

楼主:
楼主用示波器测试能看的更清楚。现在是否能正常工作?还是无法连接JTAG。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工作,好像是因为没有配置外接晶振的话它是不起振的

网友A:
能正常工作,说明还是被正确采集到了。
你接JTAG后可能是驱动能力下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