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方案求指点

楼主(2012-08-27):
我想做一个电源板:
输入电压12V或者24V
输出电压12V5V
输出电流12V端小于1A5V端小于3A

要求通电就输出一个电流要求比较低的5V电压(100mA一下吧)

然后等待一个5V的信号输入,收到这个信号,才输出12V5V

我不是做开关电源的,所以想到的方法也是很片面,

我的方法是在输入或者输出端加三极管作开关用
电源芯片采用
7805-输出一个电流要求低的5V
LM2576S-12
LM2756S-5

求指点如果输入电压时12V,那么12V输出那里应该怎么控制呢?

我试了用LM2576S-5
电感用100UH/3A、220UH/3A、330UH/3A
三种电感都试了,2576热得不能正常工作了,比电感还热!
而且电感非常响,我已经把测试电流降到700mA了,还是很热,求高手指点啊.
我怀疑买回来的2576是假货
以前用1.5A电流都没现在那么热

网友A:
7805就不要用了,用431 给个基准的5V 这个精度比较高,

楼主:
原来2576好像就是输出可控的,只不过之前一直把那个脚接死而已,我晕~~

网友B:
看下1CZ1 和 3117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给出具体型号吗?或者资料下载链接

网友B:
型号我不是说了嘛
1CZ1是24V输入,可以5V输出
回复 楼主:
5V到LM3117然后做3.3V输出

网友C(2012-11-16):
如果要使用DC-DC的BUCK输出12V,建议使用24V的输入电压。使用带有POWER GOOD 引脚的芯片,当5V正常输出后,POWER GOOD为高,使能12V输出(即接12V的使能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