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CP产生脉冲串!

楼主(2012-08-27):
遇到个问题,用PIC16F916产生频率为20Khz的脉冲串,下降沿触发,每次产生12个脉冲,没有触发就不输出PWM,我用TMR2IF中断一次就是产生一个PWM脉冲(不知对不对)12次中断就是12个脉冲,然后停止输出,可是好象不对呀!请教大家,还有个问题就是普通端口怎么检测下降沿,谢谢(晶振8M)

网友A:
这个请查阅PIC16F916的中文规格书,上面写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自己认真看就好了。

普通端口如果不具备下降沿中断,MCU当然不能自动检测到,但你可以用软件查询的方式,定时读取IO口状态来判断是否发生了下降沿变化。

楼主:
我知道用查询方式,可是时间很难把握,所以问问还有什么方法;再者我就是看了规格书,就是按规格书来做的,模拟不是理论值我才上来问的,就是认真看了,结果不是理论,才来问问!

网友A:
我知道用查询方式,可是时间很难把握,所以问问还有什么方法;再者我就是看了规格书,就是按规格书来做的,模拟不是理论值我才上来问的,就是认真看了,结果不是理论,才来问问! ...
引用 楼主:

1、我在2楼已经说过了,定时查询啊。所以很难把握时间就不存在问题了啊。
2、看不懂规格书,俺就真没啥好办法了,规格书写的逻辑很完整、很严谨,如果看不懂,只能多看几次了,估计没啥好办法

楼主:
那就听专家的,我才仔细阅读阅读,实在不行我再去其他网站问问吧

网友B:
那就听专家的,我才仔细阅读阅读,实在不行我再去其他网站问问吧
引用 楼主:

授予鱼与授予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