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求助如何有效的查询符合要求的芯片

楼主(2012-08-27):
我想查询一款芯片,要求这个MCU上有3个独立的ADC和4个独立的DA,不知道有哪位高手有用过见过没?

我是个菜鸟,在网上搜索符合这样要求的芯片不知从何下手,好多公司的产品目录里罗列的比较复杂,有的没有筛选功能,还有一点就是列表里标示出这样“16-ch×12-bit ” ADC信息的,我无法判断这个ADC的16channel是一个AD分时为16ch还是2个独立AD,需要下载手册再进一步查询。故很是困难。

所以想来这里问问前辈们,有没有可以查询芯片的网站提供一下?或有搜索经验的传授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直接去官网找选型手册

楼主:
看到香主分享的“STM8和STM32 MCU选型表(截至2012年6月).pdf ”,这样的汇总真是太棒了。不过可惜里面没有找到偶要的芯片:'(
如果其他公司也有这种汇总表多好啊,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

楼主:
直接去官网找选型手册
引用 网友A:

嗯 谢谢
以前没听说过选型手册,自己只会在产品目录里面找,~(@^_^@)~
我去各官网看看去

网友B:
我想查询一款芯片,要求这个MCU上有3个独立的ADC和4个独立的DA,不知道有哪位高手有用过见过没?

我是个菜鸟,在网上搜索符合这样要求的芯片不知从何下手,好多公司的产品目录里罗列的比较复杂,有的没有筛选功能, ...
引用 楼主:

MCU上有3个独立的ADC和4个独立的DA,这样的MCU很少或者很偏门、很贵,不值得推荐。

DA一般比较少见,并且可以用PWM+RC滤波来实现DA的功能,所以DA少点问题应该不大。
这样,就可以考虑STM32F2或者F4,它们都有3个独立的ADC和1个独立的DA(2个通道),不够的DA可以用PWM来模拟。

楼主:
MCU上有3个独立的ADC和4个独立的DA,这样的MCU很少或者很偏门、很贵,不值得推荐。

DA一般比较少见,并且可以用PWM+RC滤波来实现DA的功能,所以DA少点问题应该不大。
这样,就可以考虑STM32F2或者F4,它们都有3个 ...
引用 网友B:

嗯 谢谢!:)
我去找找相应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