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IC定时器1的TIG门控一直不理解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8-27):
PIC16F883提供了TIG定时器1门控,这个东西他们在宣传资料上说可以测量任意周期的。
我要做的一个事情是,用他来测试一个50HZ的周期的频率,输入信号是一个50HZ的高低电平进入T1G引脚,然后启动TMR1来计数,但是具体不知道怎么配置这个TIG和TMR1之间的关系,有熟悉的朋友请帮我看看,谢谢啦!

网友A:
所谓门控,你首先要去看手册中门控的几种方式,说白了,门控定时器,就是可以通过逻辑门信号来控制定时器的启停,则逻辑门信号来源则按照数据手册中的立项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