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选材

楼主(2012-08-27):
PCB要走28V电压 1A电流 我该选什么样的材料的PCB板

网友A:
普通fr-4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功率算起来28W了,FR4能撑起来吗?

网友B:
照这么算,高压线要哭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太明白,能说清楚点吗,新人,呵呵,那FR4的板子能用吗

网友C:
你的1A,28V是你的正常工作状态吗?
如果只是极限工作状态,而正常工作远远小于这个的话,可以用FR-4
如果是正常工作状态的话,考虑板子的高温形变,可以用耐高温的High-Tg材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正常状态,这个是怎么来判断的,能不能扫下盲,呵呵

网友D:
载流跟铜箔厚度宽度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知道啊,但是怎么判断不同材质的电路板承载电压和电流的大小呢,多少才合适

网友E:
铝基板电路板LED专用板,

网友F:
多谢9L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