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的map档,code (inc. data) 谁能尽述data是哪些?

楼主(2012-08-27):
目前已知
1.printf的常量字符串
2.mcu的寄存器
可以影响inc. data字段

但,这些还对不上map档
高分求解?

另外,map档上写着
Total Rom Size = Code + R0 Data + RW data
rom空间关RW data什么事??

PS: 我说的是keil的arm版本

楼主:
偶的贴,从来都是50分

网友A:
首先是全局变量,它占的data空间最大了。

网友B:
我记得网上有个MDK的map文件分析,可以看看那

网友C:
inc. data字段   是指令数据字段, 其实就是代码.
RO Data 字段   是常数
RW Data 字段   是变量
ZI Data 字段    是零初始化变量, 通常是数组结构等.

1.printf的常量字符串,  是的, 我也发现 printf 控制字符串会影响生产的代码大小.

楼主:
另外发现一个问题
Total Rom Size = Code + R0 Data + RW data
我好奇的是
rom空间关RW data什么事?!!
太奇怪了

网友D:
用keil俩月了,只是知道date受程序中变量个数的影响,xdate要自己定义,code受程序代码长度的影响,目前还没看到过专门讲这个的**或者帖子,坐等高人~

网友D:
百度了下相关资料,发现你们说的貌似是ARM,咱处于51阶段的新手就飘过好了找到了点东西不知道对LZ有没有帮助

网友E:
回复 楼主:
大侠  上次看了你的贴  用词好像太甲骨文了 看了难受

现在看来可能是我知识不够宽

生成的list 啥的 看过了么?可能看过了哦

我是这样理解的

首先说 数据

想理解
先得弄个间的

网友E:
先得弄个简单的程序  然后设置那个好像叫做target的选项里面 看看data区 xdata区啥的 当然你的单片机没xdata区就不太好弄了么?当然不是,要用软件仿真环境弄   弄原理当然得弄51的软件仿真   软件仿真我现在认为比硬件真实运行要准确的多。比如有bug的程序在软仿真运行错误,在硬件里面运行竟然能凑凑合合的用

我的意思是软仿真已经可以说没啥bug了,51的。
然后就弄函数  看那个keil帮助文档  看里面的参数啊  寄存器分配啊
包括指针分配内存啊  比如 有6个参数  他可能就是前几个 放哪里啊 后几个 放哪里啊

这样简单了解

然后就写个简单程序 编译   先不看output里面分配  然后自己算能用几个data 几个xdata

然后看看和output里面是否一致。 对了 要注意优化级别

至于代码大小  我看一般的人 还是估计不出来大小的吧

讲了半天  可能答非所问   就当时回顾以前的知识了

楼主:
弄懂这些,对于程序优化,很有好处的。

网友F:
学到不少谢谢各位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大侠

一般来讲  过分讲究优化 未必是好事  还是看场合

如果对自己信心不足  并且没有多次搞过同一个程序 就是积累不够  并且对安全要求高  那么我觉得还是弄成最低优化级别好

如果有过积累 (所谓多次重构),对安全要求较高 那么 默认级别也好

如果要求极高 比如那个火星登陆  竟然全是静态类型 即便再有信心还是悠着点

夸大阅读面  能。。

嗨  班门弄斧

网友H:
51的话,data就是内部的256字节。

网友I:
RW Data 是要有初始值的
问题是RAM不能保存初始数据,所以就会烧录到flash,占用ROM的空间
上电运行的时候单片机再把flash的初始值copy到RAM

楼主:
偶说的是ARM的啦啦啦啦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指的优化,是说通过看map档,可以知道程序的空间分布。
如果要压缩空间的话,压缩那些大头比较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指的优化,是说通过看map档,可以知道程序的空间分布。
如果要压缩空间的话,压缩那些大头比较有效
引用 楼主: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再顶一下   没有满意的答案啊

网友J:
帮忙顶起来

网友K:
RW data是指初始值不为0的变量,当然就要把这个初始值放在FLASH里,程序启动的时候再把这个值存到变量的RAM位置。而ZI data是初始值为0的变量,就不需要占用FLASH空间了。

网友J(2013-03-15):
引用 网友I:
RW Data 是要有初始值的
问题是RAM不能保存初始数据,所以就会烧录到flash,占用ROM的空间
上电运行的时候单 ...

真的吗,这个改天论证一下,初始值为0应该就不会有rw的rom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