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等待释放CPU的处理问题

楼主(2012-08-27):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单片机等待键盘释放这段时间的处理。
当单片机等待的时候一直都处在等待键盘释放,能不能再处理其他的工作。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利用单片机的中断功能是可以很方便实现的啊,当有键盘是放了会提供给单片机一个电平信号的,单片机将该信号捕捉到就OK了,就可以进入中断来处理先关的工作的啊

网友A:
键盘没有释放,单片机也不用管键盘的,直接执行其他的工作就好了

楼主:
就直接延时就可以了,到时间直接执行其他工作?
这样是可以,但是如果一直按着不放,那怎么办,那不是老是检测键盘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提出来说明你已经开始有时间片的概念了 想一想操作系统 如果要提高效率 显然使用循环本质上就是在浪费资源 虽然只有10ms 设计驱动程序时 尽量抱有时间流程的想法 充分利用好每个时间段

网友C:
采用中断处理还是可以的

楼主:
采用中断是个好办法,但是中断是有很多用途的。不能随便就用掉,当做一个比较多的功能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中断是多么不够用。所以有好的办法最好是不用中断。

网友D:
将MCU 的主频适当增大,然后在等待按键是方的时候就可以干其他事情的,干完后再来判断一下的就ok啦

网友E:
6楼的资料我收下了,很不错的,谢谢啦。。。

楼主:
仔细想了一下,也没有必要非得把程序停下来等待。延时一下,直接退出后。如果还按着就再输入一个键值一样。相当于一下键按了两次。如果一直不放那就多次,也是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