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B IC下面覆铜是应该接地还是接电源

楼主(2012-08-27):
COB IC下面覆铜是应该接地还是接电源,这个有什么要注意的吗?谢啦

网友A:
看IC背面裸片是地还什么?接到跟IC裸片一致的网络。

网友B:
裸铜是用来散热的,一般都是接地的,

但是还是要注意IC裸露部分的网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样才能知道ic背面的裸片是接地还是接别的?

网友A:
查看芯片的datasheet,看他裸片跟那个管脚定义一致,如果跟所有管脚都不一样,就必须留空。

网友C:
这个COB 焊盘一般是这样的:
芯片绑定的时候,一般先要点胶,然后放置裸片,然后再绑定
点胶 就是点在你板子上 哪个焊盘, 这个焊盘一般都是和地连。 我没见过有接VCC的,
我的理解,就是为了点胶 固定 散热 这个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前我也以为是接地,可现在进这家厂发现居然是结电源的,并且也查不到DATESHEET

网友C:
点了胶 无所谓接地还是电源,

网友A:
这个COB 焊盘一般是这样的:
芯片绑定的时候,一般先要点胶,然后放置裸片,然后再绑定
点胶 就是点在你板子上 哪个焊盘, 这个焊盘一般都是和地连。 我没见过有接VCC的,
我的理解,就是为了点胶 固定 散热 这个作 ...
引用 网友C:

有些是接电源的,未必是接地的,有些是其他网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