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电感的直流电阻!!!!!

楼主(2012-08-27):
采购了一批开关电源,本来测试过的没有问题。
今天安装到PCB上,再测试,发现负载电流越大,电压衰减越厉害。
后来才发现,原理PCB上简易的PI型滤波器有问题!
电感的直流电阻太大,68uH表贴电感,直流电阻竟有10多欧姆!!
负载电流越大,在电感上的压降就越大。

唉!!!!!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明白,采购的电源,
为什么正电压一般都是+4.8V、+14.8V,比常规的少0.2V?
而负电压一般都是-5.2V、-15.2V,比常规的多0.2V?

这种现象能不能说明这批电源有问题????

网友A:
到几百MHz,你会发现这10几欧上,还并有电容呢

网友B:
一般5V是可调的,缺省5.1V。正负15V都是14.8V左右,没有超过15的。电源出厂都有老化试验,买来打开之后一股糊味,如果没有味道,我倒不认可。

楼主:
一般5V是可调的,缺省5.1V。正负15V都是14.8V左右,没有超过15的。电源出厂都有老化试验,买来打开之后一股糊味,如果没有味道,我倒不认可。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是15.5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