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的无源晶振怎么四个脚啊?

楼主(2012-08-27):
32768的无源晶振怎么四个脚啊?这个该怎么用啊

网友A:
无源晶振 我们用过   是做下角第一脚  Vc  ,  右下角是地 Gnd , 左上角 +Vin , 右上角 out  。

Vc :3.3V      Vin :Vc上拉个3.3V   Out:接CLK O/I

无源晶振就是直接供电 就有频率输出   不用匹配电容都可以

网友B:
没有什么危险的,自己试一下就可以。
    一般是左上电源,右下地,右上是输出。

网友C:
使用带mark点的那两个脚,另外两个空间做固定用的。

网友D:
无源晶振 我们用过   是做下角第一脚  Vc  ,  右下角是地 Gnd , 左上角 +Vin , 右上角 out  。

Vc :3.3V      Vin :Vc上拉个3.3V   Out:接CLK O/I

无源晶振就是直接供电 就有频率输出   不用匹配电容都 ...
引用 网友A:

大哥,这是有源晶振吧

网友E:
四脚无源晶振只用过EPSON MC306,你搜下datasheet

网友F:
1、3脚是晶振,2、4脚内部已接外壳。

网友G:
如果是5mm*3mm的封装,1、3脚是晶振,2、4脚悬空。
如果是MC306(或者是差不多样子的),1、2脚是晶振,3、4脚悬空。
具体可参考datasheet

另:别听3楼胡扯

网友H:
听5楼的

网友I:
贴片的有4个脚的。 两个脚接地 。

网友J(2013-01-03):
无源 32.768KHZ其实也有四个角贴片的 比如:3.2*1.5尺寸(爱普生MC-146等相关封装),其中只有两只脚有用,其余两只脚就在电路板中起固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