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能分析下这个电子变压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08-27):
我怎么分析都分析不出来,启动过程,后期振荡工作原理, 原理图见附件。

楼主:
有那位理论好的出来分析下启动过程,后期振荡工作原理?

网友A:
把同名端标上你就明白了
这个是一个自震荡电路

楼主:
谁分析下启动过程与稳态工作原理?

网友B:
电阻R2给C1充电,当C1上电压达到VD阀值时导通,
VT2导通,电源通过C2给T2A。TC充磁,由于互感T1B电压增加,使VT2逐渐饱和,VT1截止
使着VT2深度饱和和后流过VT2的电流不再增加,T1A,T1B反转导致VT2截止,VT1导通饱
电源通过VT1,TC,T2A,C3形成通路,对T2A反向充磁。从而在T2B产生交变电压。

楼主:
谢谢楼上分析,感觉你分析的准确。

楼主:
再留段时间结贴给分

网友C:
参考节能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