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好调理电路中50Hz的工频干扰信号如何去掉

楼主(2012-08-27):
(无正文)

网友A:
先要找到干扰源才可以啊  用示波器量

网友B:
可采用自适应滤波,或者用预测+抵消。

网友C:
找到干扰源,50HZ是不是工频变压器的影响?

网友D:
应该是的工频干扰,试试用滤波器!!!

网友E:
只能看干扰源的频率,滤掉,或者你的硬件之间产生了,要进行隔离

网友F:
50Hz好熟悉,从头来,看看出现在哪,再想办法

楼主(2012-10-09):
结贴了,谢谢各位的关注,这个陷波的问题 的却很复杂的,期待各位继续关注啊

网友G:
呵呵,确实很复杂。不好讲啊。、

网友H:
我曾经做过数字限波器它可以把单一频率虑掉,如果需要这方面资料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I:
使用滤波电容滤除   或者通过振荡电路将其消除    在信号处理中   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滤除杂波问题   建议在一级放大电路中就需要将杂波滤除干净   在二级放大电路中才能将需要的信号变得纯净   你多看一看收音机电路的放大原理   呵呵   希望能够帮到你   呵呵

网友I:
信号处理方面  你多向春阳大叔请教   他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J(2016-01-23):
这个采用陷波50Hz信号的电路的处理。

网友J:
也可以采用软件滤波方式处理的。

网友K:
工频信号的处理也不是很复杂的,,硬件设计一个滤波器的也可以的。

网友L:
加滤波信号。

网友L:
使用数字滤波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