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选型问题

楼主(2012-08-27):
新手AVR单片机选型纠结的很,问度娘要点资料吧,度娘老是拿过期货来忽悠我!
    度娘不是给05年的AVR选型指导就是给08年的:'( ,你们说这不是忽悠人吗!
    电子产品几年过去产品都换好几带了,不带这么玩人的。
    特此求助.寻AVR带CAN的单片机,8位优先哈。

网友A:
Introduced in 1986,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AN) technology was originally intended for automotive engine control communication. It has rapidly gained popularity to support a wide range of growing applications, including medical devices, avionics, factory and industrial automation, and maritime environments.

Atmel is well positioned to support CAN networking with a broad portfolio of 8051 microcontroller flash technology, together with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CAN networking.

For example, the AT89C51CC01, AT89C51CC02, AT89C51CC03 deliver 5 MIPS at 5V, and 16KBytes to 64KBytes Flash. They can support a wide range of slave applications such as proximity sensor, DeviceNet I/O, textile machine I/O, and many other applications.

For low voltage applications, the following controllers maintain up to 3.3MIPS down to 2.7 volts.

The AT89C51CC02 with 16Kbytes Flash and 0.5Kbytes RAM + a simple 4 message objects CAN engine packaged into a Small Pin Count package is excellent for low end applications where a minimum DeviceNet or CANopen slave stacks are used. It is an ideal low cost product for a CAN controller push-button.

The AT89C51CC01 features 32Kbytes Flash and 1.2 Kbytes RAM, and is well-positioned for slave applications. It offers 2 Kbytes of Boot flash, with at least 3 MIPS remaining for the application on top of a CANopen or DeviceNet stack. The chip features an 8 channel 10 bit A/D converter, 3 timers, a 5-channel high speed input/output timer units, and 32 I/Os. Its 15 message objects and the 1.2Kbytes RAM make the chip suitable for complex I/O systems.

The AT89C51CC03 provides 64Kbytes Flash for application programs and 2Kbytes RAM for a larger object Dictionary. The built-in SPI port also assists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 devices. It features 15 message objects as well as 2Kbytes Bootloader and 2Kbytes EEPROM.

网友B:
这也要找百度,没有垃圾百度你能死啊?

http://www.atmel.com/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vr/megaAVR.aspx

楼主:
没有垃圾百度还可以谷歌!

网友C:
如果是 搞技术的 多看看 专业杂志与书籍。
百度、谷歌 都 很好。
只是 用的人 不同而已。

网友D:
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

网友E:
选型一般建议直接上官网,会更方便:
http://www.atmel.com/products/au ... based_can_mcus.aspx

AT90CAN32/64/128
The AT90CAN32/64/128 is a low-power CMOS 8-bit microcontroller based on the AVR enhanced RISC architecture. Executing powerful instructions in a single clock cycle, the AT90CAN32/64/128 achieves throughputs approaching 1 MIPS per MHz, enabling developers to optimize power consumption versus processing speed.

Designed for challenging automotive environments, the AT90CAN32/64/128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manufactured according to the most stringent require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SO-TS-16949 grade 1.

Features include:

    High-performance, Low-power AVR® 8-bit Microcontroller
    Advanced RISC Architecture
    Non volatile Program and Data Memories with up to 128K Bytes of in-system reprogrammable Flash
    CAN Controller 2.0A & 2.0B - ISO 16845 Certified

ATmega16/32/64/M1/C1
The ATmega16/32/64/M1/C1 is a low-power CMOS 8-bit microcontroller based on the AVR enhanced RISC architecture. By executing powerful instructions in a single clock cycle, these devices achieve throughputs approaching 1 MIPS per MHz, to enable developers to optimize power consumption versus processing speed.

The ATmega16/32/64/M1/C1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manufactured according to the most stringent require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SO-TS-16949.

Features include:

    High Performance, Low Power AVR® 8-bit Microcontroller
    Advanced RISC Architecture
    Data and Non-Volatile Program Memory
    Endurance: 10,000 Write/Erase Cycles
    CAN 2.0A/B with 6 Message Objects - ISO 16845 Certified

AT90CAN32 Automotive

8-bit Automotive AVR Microcontroller, 32KB ISP Flash, CAN Controller
AT90CAN64 Automotive

8-bit Automotive AVR Microcontroller, 64KB ISP Flash, CAN Controller
AT90CAN128 Automotive

8-bit AVR Microcontroller, 128KB ISP Flash, CAN Controller
ATmega32C1 Automotive

ATmega C1 Series 32KB Flash
ATmega64C1 Automotive

ATmega C1 Series 64KB Flash
ATmega16M1 Automotive

ATmega M1 Series 16KB Flash, PSC
ATmega32M1 Automotive

ATmega M1 Series 32KB Flash, PSC
ATmega64M1 Automotive

ATmega M1 Series 64KB Flash, P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