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控制VHDL程序与仿真

楼主(2012-08-27):
(图片)

网友A:
顶一下  礼貌拿走

网友B:
嗯,是2个例子,程序设计与仿真。
FPGA驱动LED静态显示
--文件名:decoder.vhd
--功能:译码输出模块,LED为共阳接法
--最后修改日期:2004.3.24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ecoder is
Port (seg: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四位二进制码输入
q3: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   --输出LED七段码
end decoder;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decoder is
begin
process(seg)
begin
case seg is
when "0000" => q3<="0000001";--0
when "0001" => q3<="1001111";--1
when "0010" => q3<="0010010";--2
when "0011" => q3<="0000110";--3
when "0100" => q3<="1001100" --4
when "0101" => q3<="0100100";--5
when "0110" => q3<="0100000";--6
when "0111" => q3<="0001111";--7
when "1000" => q3<="0000000";--8
when "1001" => q3<="0000100";--9
when others => q3<="1111111";
end case;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例2:FPGA驱动LED动态显示(4位)
--文件名:dynamic.vhd。
--功能:动态扫描模块,位选信号高电平有效。
--最后修改日期:2004.3.24。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ynamic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reset: in std_logic;
         din1 : in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译码后的数据信号1(4位2进制数据
通过例1中的decoder模块译码得到din1,din2,din3,din4)
       din2 : in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译码后的数据信号2
          din3 : in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译码后的数据信号3
          din4 : in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译码后的数据信号4
           shift: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位选信号
      bus4 : 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数据信号
end dynamic;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dynamic is
signal scan_clk: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scan_clk,reset)                        --分频进程
variable scan:std_logic_vector(17 downto 0);
begin
if reset='1' then
scan:="000000000000000000";
        scan_clk<="0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then
scan:=scan+1;
end if;
        scan_clk<=scan(17 downto 16);
end process;

process(scan_clk,din1,din2,din3,din4)       --扫描进程
begin
case scan_clk is
when "00"=>
          bus4<=din1;
          shift<="0001";
        when "01"=>
          bus4<=din2;
          shift<="0010";
        when "10"=>
          bus4<=din3;
          shift<="0100";
when "11"=>
          bus4<=din4;
          shift<="1000";
        when others=> bus4<="0000000";shift<="0000";
end case;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大家来评论参考下。:)

网友C:
多谢楼上啦,呵呵。贴出来真好啊。

网友D:
楼上真好啊,谢谢了

网友E:
额。。。有点错误吧

网友F:
错在哪儿,还请楼上详解

网友G:
三楼的有心了

网友E:
:lol 一眼就看到那个表情..系统把其中字母转换成表情了

7# sg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