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28读写at24c512的讨论

楼主(2012-08-27):
我的程序能将一个存有8个数据的数组写进at24c512,但利用如下一段程序,不能读出来,
  ISendStr(0xa0,0x0000,temp1,8);//写temp1的第二个数时没有产生应答
  delay_1ms(20);
  IRcvStr(0xa0,0x0000,temp2,8);//写了temp1的第一个数后,
  delay_1ms(20);

如果先执行:
ISendStr(0xa0,0x0000,temp1,8);//写temp1的第二个数时没有产生应答
  delay_1ms(20);
  //IRcvStr(0xa0,0x0000,temp2,8);//写了temp1的第一个数后,
  //delay_1ms(20);

再执行:
//ISendStr(0xa0,0x0000,temp1,8);//写temp1的第二个数时没有产生应答
  //delay_1ms(20);
  IRcvStr(0xa0,0x0000,temp2,8);//写了temp1的第一个数后,
  delay_1ms(20);

便能读出数据,但读出的数据的高电平不是标准高电平,存在问题。我将仿真图给大家看看,一起讨论一下,看at24C512应该怎样控制。

楼主:
上面的图1,2,3分别对应上面的三段程序,第一次读写一起,但写数据时序正确了,读就没有读出来。第二次只写,写的时序正确,第三次只读,读的数据有些奇怪:如图4,在第6个,第7个,第8个时钟脉冲时读入的数据本来应该为高电平,但图上显示的是鉴于高电平与低电平之间的一个电平,想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种情况,我在调其它平台时遇到过,是由于IO部分的供电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