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自激振荡电路的仿真

楼主(2012-08-27):
附件是一个振荡电路,为什么我用仿真软件模拟,输出为一直线...
麻烦哪位大侠能帮忙看下...

网友A:
不是仿真的问题,这图原理上有问题

楼主:
的确原理上有问题,我改了之后的线路。
有个疑问请教下的,振荡电路的起振所需要的时间由哪些参数决定呢?
把R1 R3都放大10倍,仿真发现电路的振荡所需要的时间比以前长了
或者把选频网络的振荡频率减小,起振的时间也变长了.....
不知如何去理解为什么会变长.....

网友B:
放大倍数至少是三倍。。。也就是说R3=3k,R1=1k的时候是临界状态。

网友C:
输入都没得:L
4楼对了

楼主:
现在仿真和实际效果能起振了,但是波形的上半周和负半周的幅度不对称,100MV的差距。现在调VSS电位,感觉真的很麻烦,书上说的好简单.....
另外自己一直存在一个错误的概念,选频网络的振荡频率可以随便设置,但是实际不是这样,不知是不是电源的噪声的频率分布不广?这个概念一直很模糊

楼主:
经过一系列的调试后,现在电路能振荡了,波形还可以,频率7.8KHZ,我想得到1KHZ的波形,有没有什么器件或是方法能改变下频率(不改动选频网络)

网友D:
参考下,输出在中点上下波动。
要改频主要是改选频网络。上面没有计算频率可自行更改。

楼主:
因为现在振荡的频率是8KHZ,准备后端加个分频器看看

楼主:
现在只找到74HC4040,体积有点大,各位大侠能否推荐些体积小的,谢谢啦。。。。。

楼主:
我现在把线路修改如下,振荡出来的波形是方波.....调节R1的阻值能改变振荡的频率.....
输出应该是正弦波啊.....

网友E:
跟你共同学习下,我也研究下震荡电路,我看到网上的资料,震荡条件:Aβ = -1
这个wien bridge震荡电路的频率是由正反馈的RC决定的,你更改负反馈系数来调整频率不符合震荡条件约束。

还有我在multisim里仿真了个单运放wien bridge电路,是1kHz,你的实际电路是8kHz,那你的仿真也是吗?
你不会是测量错误吧?

楼主:
这个是我8KHZ的振荡原理图,RC网络和放大网络参数和我刚才发的图都不一样的。 郁闷的是1KHZ的线路产生的是方波,书上说放大系数大了会让运放饱和产生方波,我8KHZ的线路和1KHZ的线路放大倍数变化不是很大啊....

楼主:
14楼的图是产生1KHZ的

楼主:
1KHZ的电路产生的波形如附件,实际上U1A的电源相当于-2.5V---2.5V之间
产生的波形为4KHZ,而且现在R3/R1的值不需要达到2也能起振荡(R1是可调的),振荡的时候R1是2.8K....

网友E:
我猜想设计1KHz,实现了4KHz可能的原因:
1,你的器件误差太大,比如那些个电阻电容,电阻是5%的吧?电容是百分之好几十的吧?
2,你的测量方法可能有问题,比如你不会真的在板级实验时,把示波器的地探夹连接到U1B上了吧?
3,这种初级的wein桥电路有实用价值吗?我很怀疑,理由是这个电路依靠临界起振条件,我想,这也太不靠谱了--随便一个条件改变,它居然失去震荡条件;所以我觉得除非改进它,或者用其他的振荡结构。

网友E:
还有,你让我看到了绯闻缠身的Siglent,呵呵

网友F:
C1拿来干嘛的?

楼主:
谢谢Gavin的提醒,继续试验,有结果继续更新

网友F:
老大,教教我哇,C1拿来干嘛的

楼主:
搞定了.......器件的误差是有点问题,特别是电容,误差达到了20%!
多谢GAVIN大侠的提醒......
TO wuzhihuiqqyy
F=2*3.14 (R1R4C1C2)  括号要开根号。。。。

网友G:
出现误差大,除掉器件精度问题,还有一个幅值稳定条件.
由于LZ电路的负反馈系数是不会自动调整的,即环路中的A是不变的.
那么要满足AF=1的幅值稳定条件,那么通过选频网络牺牲频率,使某个频率下的AF=1.

网友E:
不是AF = 1, 是AF = -1;这是不同的。

网友H:
LZ主贴贴的图是模电上标准的RC串并联选频网络构成的RC正弦波振荡电路,输出为直线的原因应该是运放使用的电源不对。

网友H:
26# GavinZ 你把正弦波振荡的条件搞错了,确实是AF=1.这个与负反馈电路产生自激振荡原理不同。

网友G:
不是AF = 1, 是AF = -1;这是不同的。
引用 网友E:

AF=-1 是负反馈的自激条件,但文氏震荡是正反馈.
电路图中的负反馈与运放构成的Auf=1+Rf/R应该看成环路里的A,而选频网络应该看成正反馈.

网友E:
26# GavinZ 你把正弦波振荡的条件搞错了,确实是AF=1.这个与负反馈电路产生自激振荡原理不同。
引用 网友H:
确实是我错了,楼主的是正反馈震荡,确实是AF = 1,更仔细的表达是 AF = 1∠0°

网友H:
29# GavinZ 呵呵,我有模电书在边上,想听听你对LZ在主贴中电路输出为直线的分析。

网友G:
是因为放大倍数不够,起震条件不满足.

网友G:
http://www.doc88.com/p-042804275106.html
有兴趣看看这个**,写的很清楚.

网友H:
31# zjp8683463 起振条件是A大于等于3,LZ取3,是这个原因吗?跟运放的电源没有关系吗?我觉得需要正负电源供电,才能出现交流正弦波。

网友G:
有偏置就无所谓正负电源.把偏置电压当成参考点就是正负电压.
1楼图确实有问题.后面那个加了偏置

网友H:
34# zjp8683463 嗯,LZ在下面的电路有加2.5V直流偏置,并且放大倍数A也取的比3大了,但是17楼出现的4K频率与理论值的1K差距还是比较大,器件的误差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吧!

网友E:
29# GavinZ 呵呵,我有模电书在边上,想听听你对LZ在主贴中电路输出为直线的分析。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昨天刚看的书,呵呵;那个直线是由负反馈保持的静态工作点,震荡是正反馈形成的,输出直线,就是zjp说的,没有震荡临界。

网友E:
31# zjp8683463 起振条件是A大于等于3,LZ取3,是这个原因吗?跟运放的电源没有关系吗?我觉得需要正负电源供电,才能出现交流正弦波。
引用 网友H:
看到你这个A》=3;我再次意识到自己的理解错误;

AF = 1∠0°是临界条件,不是唯一条件;|AF|>=1 且 angle(AF)=
0°是震荡条件。
选取AF = 1,可能是为了不产生带有distortion的纯粹sin波形,不然的话AF>1是最可靠的了,一定震荡,这是我目前对振荡器的认识。

网友G:
34# zjp8683463 嗯,LZ在下面的电路有加2.5V直流偏置,并且放大倍数A也取的比3大了,但是17楼出现的4K频率与理论值的1K差距还是比较大,器件的误差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吧! ...
引用 网友H:

参考2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