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ADC引脚出现很多毛刺的问题

楼主(2012-08-27):
希望知道的前辈能给指点一下,在这里先谢过了。已经卡在这里一周了,
几片STM32都弄成这样了,没弄清除问题前不敢贸然再重新换片子了,
板子块要焊坏了都。

最近用STM32做两路相关正弦信号采样,将ADC通道0(PA0)和通道1(PA1)配置成同步规则采样,
分别对两路运放输出的正弦信号进行采样(输出信号dc:1.5v,200mVpp)。

将ADC引脚悬空时,在ADC引脚上出现了这样的波形,
记得最开始焊接好STM32时,ADC引脚上没有这样的波形:

这是其中一路运放输出信号连接至ADC引脚,并测量运放输出引脚时的波形,
可以明显看出正弦信号上面叠加了很多脉冲,就像长了毛一样,影响ADC采样:

将运放输出信号和ADC引脚断开后,测量运放输出引脚时的波形:

网友A:
将ADC引脚悬空时,在ADC引脚上出现了这样的波形---第1张图。这个情况不需要担心,没什么问题。

网友A:
第2张图,正弦波上似乎有不少毛刺。
1.LZ需要保证,示波器接地良好
2.STM32 AD测量到的数据,可以记录下来,画曲线【比如用excel】,看是否跟正弦波符合。即使看上去有毛刺,STM32 AD测量到的数据 也可能是好的。

网友B:
ADC采样时,可能造成对信号的干扰,电容可以稳定电压,所以需要电容
运放输出有可能不支持容性负载,所以需要R
所以运放输出接RC
除非运放足够快,才可以不带R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貌似是有这种情况发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抽时间回复哈。

1. 示波器是接地良好的。
2. 嗯,我准备将ADC测量到的数据导出到EXCEL然后画图试一下,看某些点是不是偏差比较大,因为这个干扰是接上ADC引脚才出现的,所以可能存在对ADC结果无影响,如果是这样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你的回复。

运放输出接了一个RC电路,不过C值取得比较小(pF级),我再更换试一试,
观察一下对输出的影响。

网友C:
这个可以用RC滤波,复杂点整个∏型滤波

网友A:
其实有运放来驱动ADC,一般不需要什么滤波了,STM32 ADC的等效电容记得在10pf左右,一般的运放应该驱动得了。

网友D:
请换个高增益带宽积,高摆率的运放,至少比你现在用的高。

网友E(2012-10-18):
LZ最终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2013-06-08):
楼主是不是这个问题:https://bbs.21ic.com/icview-563233-1-1.html

解决了吗?
谢谢

网友G:
建议你看下STM32的勘误表,上面有说明。ADC0有bug,估计你使用了这样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