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FPGA,用PWM控制led亮度

楼主(2012-08-27):
小弟刚接触FPGA,求一个quartus的程序,verilog或vhdl都可以
4LED定义成4个可独立调节亮度的调光灯。用4PWM方式的输出分别点亮4LED,各用2个按键对PWM的输入进行LED的亮度控制(2个按键分别为亮度增减,步长自行定义,要求可以实现按总亮度的1%5%10%20%等不少于4种步长,由SW3DIP开关设置)。4LED间的亮度变化可以按照一定规律关联

楼主:
自己顶一个,现在很迷茫啊,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求大神,,,

楼主:
跪求大神啊~

网友A:
1,PWM是周期固定,变化占空比就可以了
2,一固定时钟,对一固定计数器计数,完成PWM的周期性
3,有一可调节变量,控制计数器中高电平的时间,完成占空比可调,

网友B:
1,PWM是周期固定,变化占空比就可以了
2,一固定时钟,对一固定计数器计数,完成PWM的周期性
3,有一可调节变量,控制计数器中高电平的时间,完成占空比可调, ...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也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