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器件是互感器吗?

楼主(2012-08-27):
这是一个电源电路的一部分,图中类似互感那个器件的信息为470uH,1A,SMD,10%误差。这个器件实物比较小,是一个电源芯片的外围器件。有点不明白是电感还是互感?互感一般没看到有感值这个参数。这种器件是标准器件吗?还是自己绕制的?请教高手。

网友A:
就我个人感觉这种应该不是标准的器件。

网友B:
这是个互感器

网友C(2012-11-07):
建议使用电路都贴上来吧,有可能是变压器啊。感觉像反激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