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ICL7650S电路很奇怪,高手可否给小弟指点指点

楼主(2012-08-27):
图片里的R1、R2、C5、C3有点奇怪,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是多大了,怎么分析的?

网友A:
晕 我还以为真的无内容那

网友B:
这个就我个人而言感觉不好分析。

楼主:
这个问题难道真的很棘手?怎么就没高手出来解决了

网友C:
放大倍数 = R7 / (R3//pt100 + R4//R6) 大概为:346.

网友D:
就是个差分放大电路
R3,PT100,C5,R9组成一个臂接入同相端
R4.  R6,R7,C3组成另一个个臂接入反相端
C5,R9;R7,C3对称作相位补偿,
R1,R2,RX组成调O电路。

楼主:
楼上说的调零电路部分是怎样工作的,能否用严格的数学表达式体现下?还有你说的相位补偿作用,用虚短虚断怎样分析了,就当我很菜了,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E(2013-08-08):
这个电路应该是是有错误的,你可以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1207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