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lash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2-08-27):
请问stm321x中的闪存模块组织中有一栏叫“用户选择字节”,共16字节,其中2 个字节存储用户数据,这两个字节我能用来做e2用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两个字节可以用来模拟e2prom用,但它毕竟不是e2prom,并且才2字节。

网友B:
应该可以

网友C:
flash只能模拟EEPROM,文档里对模拟EE也有说明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