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力测量问题

楼主(2012-08-27):
我们在卡车车架上贴上应变传感器,通过检测车架的应力形变大小来估测车上货物的重量。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每次传感器都不能回零,在装货前需要手动清零,怎样才能实现自动清零了?
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车子在行驶的过程中形变大小不一致传感器的读数会跳动较大,这些情况和车子所在的路面,车子加速,减速,爬坡,下坡,转弯等都有关系,期望达到效果时,在这些情况下传感器的数据跳动小一点,行驶的过程中成上的货物时不变的,希望数据尽量不变。怎样把这些外部影响将到最小?
车子在每次卸货完后,他的车架形变并不能完全恢复到没有装货的状态,我们的传感器的性能很好,但是这个源头上的误差始终会存在,怎样通过软件来进行规避?
请教有做过称重仪表的大侠指点一下,这些数据处理的思路和发放,谢谢。

网友A:
設置一個上秤點,當重量小于此上秤點的時候,可以強制將重量歸零!!
具體的上秤點要依據你實際狀況決定.

网友B:
这个在计重里比较常见,以前做计重的时候,秤台如果钢强度不够就会出现此种问题,跳变是由于出现的了测压分力,就是说传感器感应的应该是直上直下的力,但是由于钢梁形变,传感器有侧方的力了,跳变很难改变,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阈值一个值,如果采集到的数值,连续N次超过目前的稳态值,认定当前采样值有效,显示,否则不显示,归零也是一种常态,我们做的办法是,在小于一定时,强制归零,如汽车的单轴就算夏利也不能小于300公斤,那么300公斤以下,强制清零,而且是稳定了之后才清,别扔上去东西,数值一直在变化,你就清了。但是这两种阈值阀门的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钢强度不够造成的测量的不确定性。只能换,以前要求使用方钢,对方给弄俩槽钢对一块了,人站上去肯定没事,好几十吨的车,就出现严重的形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