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软件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2-08-27):
各位大侠,我现在遇到一问题,就是在使用PADS软件时,在原理图中调用别人的logic,别在layout中调用该logic的decal,为什么就是在同步到layout是不能同步过来呢。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感激不尽。。。。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就是在更新logic中元件的封装之后不能将更改后的封装同步到layout中,我的解决办法是将logic中这个更改了封装的元件删掉,再重新放置该元件,再导入layout即可。

网友B:
根本原因是你没有把decal和cae关联到你的part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