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atic变量的定义

楼主(2012-08-27):
程序如下:
int fibonacci(int N)
{

const
int sz=100;
    assert(N
<sz);

static F[sz];
    F[
0]=F[1]=1;

int i;

for (i=0;i<sz;i++)
    {

if (F==0)
        {

break;
        }
    }

while (i<=N)
    {
        F
=F[i-1]+F[i-2];
        i
++;
    }

return F[N];
}
static F[sz];

没指定类型,这样定义它会是什么类型?我用的编译器是VC6.0没报错,执行也没问题

网友A:
默认int型,可以用typeid测试其类型
cout<<typeid(F).name()<<endl;

网友B:
在C里面没有指定类型则默认是int类型
但是C++里面是不行的

网友C:
自己写程序的时候,明确写上类型就好了

网友D:
在C语言里面没有指定类型则默认是int类型

网友E:
静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