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课本知识的联系使用

楼主(2012-08-27):
问一个很白痴的问题啊:阶梯波经过低通滤波器后为什么会变成线性的呢?向图中那样。
其实这个问题更深一点的是我发现自己学完课本中的知识后根本不会运用,课本中没有例题的话,理论根本不会联系实际。这个问题大了就,唉。。。

楼主:
网上说低通滤波器好比平均移动,可以剔除短期波动、保留长期发展趋势提供了信号的平滑形式,高通滤波器可以突显细节。
这个只知道了作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呀?信号尖锐毛刺多,高频成分多,信号平滑其含低频成分少。总感觉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理解透彻。

网友A:
这个要从频谱和滤波器上去认识

网友B:
就是你把高频都滤掉了 把左边的波形上的阶梯状给滤掉了 从信号频谱上看

楼主:
这个要从频谱和滤波器上去认识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琢磨琢磨频谱的事。

网友C:
为什么下降沿没有拖尾?既然滤掉高频 波形的右边为什么还是陡峭下降?谁能给我说说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