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指针问题

楼主(2012-08-27):
有道题定义一个函数指针如下

int max(int x,int y)
{
return x>=y?x:y;
}
int main
{
int max(int,int);
int(*p)(int,int)=&max;//疑问:这里的max本身不就是地址了么,还加一个&不成了指向地址的指针了啊???
}

在谭浩强的书里面有个类似例子是这样的:
int max(int x,int y)
{
return x>=y?x:y;
}

int main
{
int max(int,int);
int(*p)(int,int);
p=max;//疑问:这跟上面的对应处到底哪个是对的啊???

}

网友A:
两个都是可以的

网友B:
两个都是可以的,但是p=max这样把函数当成指针的写法是比较规范的。

网友C:
定义普通变量的时候,类型在左边,变量在右边
定义函数指针的时候,类型在两边,变量在中间
LZ前者是赋值初始化,一个是先定义,后赋值

网友D:
函数名就是函数地址,取地址还是函数地址。
调用时,可通过函数名指针(地址)调用,也可以在前面加 * 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