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迅雷笔试题

楼主(2012-08-27):
//求解0-n中(包含0,但不包含n)m个不重复随机数的算法.
void knuth(int n, int m)
{
    srand( (unsigned)time( NULL ) );

for( int i =
0; i < n; i++)
    {

if( rand()%(n-i) < m)
        {
            cout
<< i <<
"\t";
            m
--;
        }
// end if
    }//end for

return;
}
不理解点:
1.if( rand()%(n-i) < m)
{
cout << i << "\t";
m--;
}// end if
此处if语句的思路是什么?
个人理解到的:
1)通过m来控制个数。因为题意是求解[0,n-1]的m个不重复的数。
2)rand()%(n-i)即求解的随机数除以(n-i)的余数,此处n-i的值
取为{n,n-1,n-2,...1}.
但串起来还是不太理解此处的思路,望大家指点提示,谢谢!
或者对于求解不重复随机数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或思路也可以交流。
以前写过,但是比这要复杂很多,这是我见到的最简洁的一种。

网友A:
这迅雷的笔试题难度还不小

网友B:
由题意m必定小于n,从0至n-1中找出m个随机数,那么这n个数可以分为两组:要求的不重复的随机数(m个)+非要求的随机数(n-m个);i不断自增,n-i不断自减,所以 rand()%(n-i)最终会为0,而每得出一个要求的不重复的随机数,m自减,所以m最终也为零,所以当一共得带来m个要求数,循环会停止;if判断i是否为随机数的依据是rand()%(n-i)和m相比,可能是大于,也可能是小于,结果是随机的,而每个数符合条件的概率是m/n

网友C:
这样的代码最好的办法就是调试调试的了啊,每一步的调试,最后的功能怎会实现的

网友D:
很面熟的笔试题

网友E:
见3楼的分析,很全面了

网友F:
看了3楼大侠的分析,还是没太看明白

网友G:
比腾讯的笔试题还是简单一点

楼主:
应该总结下各个名企的笔试题,对找工作应该很有帮助

网友H:
看来迅雷不是一般能进的

网友C:
再次看了下的这题目,的却不太容易的啊,看来数学没学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