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l01发送的问题

楼主(2012-08-27):
两块nrf24le1的开发板,发送接受都能成功。现在一块儿开发板通过定义接口接入nrf24l01,在nrf24le1发送源程序上通过修改spi的读写方式使nrf24l01发送,地址什么的都正确,但另一块nrf24le1板子却收不到!!到底什么问题啊?? 请哪位大侠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想帮你,但是你的语言表述的确让人为难。。。虽然没怎么看懂你的问题,但是有几种排错的方式,首先,你要确保模块与单片机的接线正确,接着你可以进行简单的收发,可以通过点几个LED作为程序运行的标志。。。这两个都没问题的话,应该就能通信了,如果还不行,可以换一个模块试试。。。

楼主:
好的,我先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