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433在0-10cm范围内,什么天线不会有盲区?

楼主(2012-08-27):
2个设备间用433进行通讯,
一边是PCB天线:有多种形式,这个是由不同厂家做的。
另外一边,需要和他通讯,通讯距离不超过10cm ,一般也就0.5-1.6cm范围。
我们之前用过弹簧天线,也用过一根1/4波长的导线。
但出现过盲区。在0-10cm范围内的某个范围,就一直不能读取。
另外,操作面大约10×10cm。操作面下是PCB +铁氧体+1mm铁板

请问各位大师,在这样的情况下,采用哪种天线比较好呢?

网友A:
这距离用433,还真少见。

楼主:
呵呵,这个用法确实有点少见。
当然,这个也只是其中一个功能之一;另外一个功能,还是远距离的。

网友B:
常规全向天线即可,10cm,一段1/4波长的导线即可。

楼主:
谢谢chunyang。

我之前也一直用的一根导线。
只是有个问题,就是另外一家的产品,在我的设备上,2cm某个位置就不能操作。
现在的问题就是,他们总是反应说,我们的设备表现比其他家的要差。我也只有从这个盲区上考虑,不排除另外其他设备,由于天线安放位置不同,盲区的表现形式也不同。
我看到其他3家的设备
1,用的介质天线
2,用的H型的PCB天线(H中间是1个33nh电感)
3,这家的更复杂,不过他算是国内做通讯最大的几个。

网友C(2013-01-10):
考虑近场天线,QQ:724038780

网友D:
估计不是天线盲区,是信号太强,阻塞了。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这是接收机问题,设计得当的话,用导线做天线不会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