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程求助

楼主(2012-08-27):
(无正文)

网友A:
.h不用加载,只需要c源文件引用了它,并且在工程路径中能够找到就会自动去查找。

网友B:
又是库的问题, 楼主的库和编译器带的库发生冲突了, 而这个路径又不能屏蔽, 建议把
C:\KEIL\ARM\INC\ST\STM32F10x
这个路径改成其他名称.
另外, 新版本的 MDK 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C:
楼主的版本太老了
用最新的版本

楼主:
我没有添加C:\KEIL\ARM\INC\ST\STM32F10X,编译器是不是就自动搜索这个路径?

楼主:
可是我用的是uvison4,这是最新的了吧

楼主:
是MDK4.20,在是最新的吗?在网上查到新版本怎么是4.12呢?这是不是比4.20低呢

楼主:
为什么换了4.12的版本 问题还是存在?求各位大虾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