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1700芯片坏了?

楼主(2012-08-27):
在isd1730的spi模式下,写入一个程序后,isd1730就出错了,按录,放音,清除,快进键都没啥反应,而且2脚接的led灯都按同样方式闪,是我单片机的程序把语音芯片的内部程序写乱了?还是芯片坏了?(芯片用不是很多次)

网友A:
ISD1700在按键模式工作时,芯片可以通过 LED 管脚给出信号来提示芯片的工作状态。你在按键时2脚灯的闪烁都不对,如果你的电路在一开始是好的话,而在改变程序的情况下出了问题,那自然就是你程序的问题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检查你的程序吧!反之则检查你的硬件电路。我传个该芯片在SPI模式下的典型电路。你参考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帮我看一下程序不?

楼主:
回复 楼主:
硬件电路应该没问题

楼主:
找到原因啦,可能是那程序把地址指针跑到了最后,长按清除键,清除全部内容就可以了

网友B(2013-04-21):
请问你那1730程序是什么语言啦,有C或汇编的吗

网友(2013-08-07):
楼主,我用的是1700系列,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

网友:
楼主,我刚摁了,1分钟,终于实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