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数字电路设计

楼主(2012-08-27):
数字电路设计

网友A:
就2页,好精华- -。
数字电路设计
v 关于高速数字电路的电气特性,设计重点大略可分为三项 :
O  正时 (Timing) :
由于数字电路大多依据时脉信号来做信号间的同步工作,因此时脉
作,严格的控制线长,基版材质等都成为重要的工作。
O  信号品质(Signal Quality) :
高速电路已不能用传统的电路学来解释。随着频率变高,信号线长已逐渐逼近电磁波长,此时诸如传输线原理(Transmission
Line) 的分布电路 (Distribute circuit) 的概念,需加以引进才能解释并改进信号量测时所看到的缺陷。
O  电磁干扰(EMI) :
需防范电路板的电磁波过强而干扰到其它的电路讯号。

Outline
v 传输速度的计算
v 信号品质
v 阻抗不匹配
传输速度的计算
就传输线 a 点至 b 点,我们都必须计算讯号在电路板上的传导速度才行,但这又和许多系数息息相关,包括导体(通常为铜
箔)的厚度与宽度,基板厚度与其材质的电介系数(Permittivity)。尤其以基板的电介系数的影响最大,一
基板电介系数的平方根成反比。
以常见的FR-4 而言,其电介系数随着频率而改变,其公式如下 :   =4.97-0.257 log
以 Pentium II 的时脉信号为例,其上升或下降缘速率典型值约在 2V/ns,对 2.5V 的时脉信号而言,从 10%到 90%的信号水
平约需1ns的时间,依公式 :
BW=0.35/
可知频宽为350MHZ。代入公式可知电介系数大约是4.57。
如果传导的是两片无穷大的导体所组成的完美传输线,那么传输的速度应为5.43 inch/ns。
但对电路板这种信号线(Trace)远比接地层要细长的情况,则可以用微条(Micro strip)或条线(Strip line)的模型来估算。对于走
在外层的信号线,以微条的公式 :
inch/ns
可得知其传输速度约为6.98 inch/ns
对于走内层的信号线,以条线的公式 :
inch/ns
可得知其传输速度约为5.50 inch/ns
除此之外,也不要忽视贯穿孔(Via)的影响。一个贯穿孔会造成24 ps左右的延迟,举例而言,时脉产生器到芯片A的时脉线
长为12 inch,并打了4个贯穿孔;到B 为 7 inch,没有贯穿孔,则两者之间的时脉歪斜为(12-7)/6.98+(0.024X4)=0.81 ns。

网友A:
信号品质
比起模拟信号,数字信号对噪声的抵抗能力较强,只要电位水平在一定范围,就能正确判断出0 与1。随着电路速度愈来愈
快,信号品质愈来愈难以确保。信号的过高(Overshoot),过低(Undershoot)可能造成目标(Target)芯片的损坏 ,振铃波(Ring back)
与矮化波(Runt)一旦使电位水平落入0与 1 之间的灰色地带,便可能造成0与 1的误判。
阻抗不匹配
v 分布电路
高速电路因操作频率的升高,波长相对变短。当波长与线路的长度接近到相近的数量级之内时,我们开始必须把信号当成电
磁波的波动来看。如传输线原理,在信号上升(下降)缘的变化时间内,信号若未能传至彼端再反射回来,则需考虑电磁波的
效应。以Pentium II时脉产生器的例子而言,它的上升时间约1ns,在6.98 inch。因此当线长超过3.49 inch时,不以传输线的角度来看待这条时脉信号线是不行的。
信号的输出阻抗为ZG,负载为ZL,传输线特性组特性阻抗(Intrinsic Impedance)为Z0,则ZG=Z0=ZL便是阻抗匹配。 以负
载端而言,当Z0=ZL,所有传输线上的能量与信号会完完全全的送至负载端;若不然,便会有部份的能量反射回输出端。
v  阻抗的计算
在高频的情况下,电阻(R)与电导(G)的因素可被忽略,举例来说,一般 500nH/m,电容为100pF/m,
此时 Z0=√500nH/100pF=70.7 ohm。
v 电流开关噪声
现代的芯片所耗的电流都十分惊人,因此在内部的功能或信号的开关之间,常引起电源的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的问题,可
分做两方面来谈 :
A.  因为开关的速度太快,使得在远方的电流供应器无法及时供给适当的能量。此时解决之道是在芯片旁边摆上电容来供应
及时电流。
B. 因为芯片的电源或接地接脚有电感存在,因此在电流突然变化时,在接脚上将有压差在。在多条资料线从 1 变为 0 时,
芯片组的接地脚上瞬间流过大量电流而造成的电位差。
此时芯片组接地已不是0伏,而造成信号上出现隆起小丘的现象,称为触地反弹(Ground bounce)。其解决方式,是减少接脚
的电感,如选择BGA这种接脚极短的包装;并在接地处多用几个贯穿孔连接到地,以并联减少电感。
v 电容摆设位置
以时脉产生器的例子而言,其上升缘时间为1ns,此段时间内信号行进距离为5.43 inch。要能及时供应电源,一个大约的估
算公式是L/12,亦即0.45 inch,或1.15 cm内的电容才能完全发挥作用。超过这个距离,则效用将会减弱。例如,距离成为
两倍的2.3cm,电容的作用将只剩1/8。
v  隔线干扰(Cross Talk)
有些讯号,尤其是固定周期讯号的时脉讯号(clock),带有强烈的高频成分。当它与其它的讯号线太靠近时,会将这些已达
RF频率的能量传到其它的讯号上,带来EMI的困扰。尤其若是被感染的讯号线接往I/O的连接头时,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
隔线干扰对EMI而言,通常要求信号线对中心对信号线中心的距离,维持3倍信号线宽度的距离,称为3W法则。
3W法则可保持70%电场不互相干扰,若要达到98%的电场不互相干扰,可使用10W的间距。

网友A:
v 滤波电容与电感
为了去除信号上高频成分对 EMI 的不良影响,工程师常在信号线上加上滤波用的电容与电感。通常而言,并联旁路电容可
去除I/O连接头与信号线上的差动模式(differential-mode) RF 电流;串联电感则可以去除信号线上的共通模式(common-mode)
RF电流。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滤波电容与电感除了滤去高频噪声外,也会滤去信号的高频部份,使得信号的上升时间与下降时间变慢。
因此最大多数是应用在信号频率不高,但EMI问题最容易凸显的I/O 信号线部份。
v 电源层与接地层的隔离(Isolation)
由于电路板上有速度高的主总线,内存等等的线路,也有速度不快的传统I/O线路,因此常常将慢速的部份,尤其是会将噪
声从I/O缆线带出的I/O部份与其它部份相隔离。
常见的作法,是以至少50 mils宽的壕沟将两边的电源层与接地层相隔离,只留一小截的信道与主要的电源层和接地层连接。
I/O信号线便从这信道的上方通过,以避免跨越壕沟增大电流回流圈的问题。

结论
数字电路的设计若能从布局(Layout)阶段就谨慎的规画,测试时又对重要信号详细测量,如减少电源路径的阻抗,让信号线
阻抗匹配,尽量让信号线之间的间距加大,尽量让信号线走直走短(除非有正时的考量)等等。

网友B:
不错,楼上贴出来了,多谢了。

网友C:
嗯,好,这样看多方便,哈哈

网友D:
分享的是好人  回帖是一种礼貌

网友E:
嗯!!不错,有价值。

网友F:
三楼贴出来了 更方便

网友G:
嗯,不错,虽然贴出来了,还是下载下来了:)

网友B:
呵呵,我还以为是一本叫数字电路设计的书呢。。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