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相PWM输出!!!

楼主(2012-08-27):
哪位大神知道单片机一个输出端口外电路不加任何东西控制2个LED闪烁不同的状态?也就是LED1与LED2两灯交替闪烁!!!

网友A:
:dizzy:搞好什么啊!
一个LED低端接IO口,高端接电阻到电源;
一个LED高端接IO口,低端接电阻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