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曲线函数

楼主(2012-08-27):
有没有现成的绘制曲线的C语言的程序?
比如我指定x,y轴的长度为150,给一个数组如buf[2048],然后根据数组里面的值自动调整x轴、y轴分度,绘制这个数组的曲线的程序?

网友A:
一般网上能够很容易下载到绘制直线的代码, 曲线哪, 你就一段段地画吧.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特殊应用吧,不同的曲线是要改程序的吧

网友C:
这个代码挺容易写的啊

楼主:
:P
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