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名称

楼主(2012-08-27):
各位大侠,有颗料体标识为“V.E"的五脚器件,一边三脚,一边两脚,好像是起到保护作用的,在板子上的接显示器的串口附近,由于给电错了,此料被烧了,不知道有没有知道此料叫什么名字

网友A:
显示器还有串口啊。

网友B:
拍个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C:
如果是专用芯片 很难知道是什么片子

网友D:
根据放的位置来看应该是保护芯片,静电防护芯片

楼主:
应该是保护芯片,不过暂时没相机,恐怕拍下来也不怎么清楚,改天看能不能拍下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