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电路里C2和C3的作用是啥?

楼主(2012-08-27):
我分析这个电路是皮尔斯B-E电路,L1、JT1和三极管C、B间的电容就足以使电路振荡了,但是为什么还要加入C2和C3呢?

楼主:
大家帮帮我。。。

网友A:
这不是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吗

楼主:
但是它是电感充当反馈元件的

网友B:
B,C间的结电容容易受密勒效应的影响,BE间的扩散电容也容易受静态工作点的影响,
所以如果没有外接电容的话有可能振荡不稳定,如果外接电容比结电容大,
那么受结电容的影响减少。

楼主:
C2C3是用来稳定振荡频率的吗?为什么不在BC间也加一个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LS好像没看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