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能不能多次使用一个子图?

楼主(2012-08-27):
请问 protel 能不能在一张主图里多次调用同一个主图?
好像在生成 PCB 里 只出现一个的 原件封装。
希望知道的给个解答。谢谢。

网友A:
元器件名称重复,所以生成的就一个。

网友B:
路过。没用PROTEL99 不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用什么方法解决呢?

网友C:
可以制作两个sheet symbol
做之前把原理图  annotated一次  annotated的时候设置一下    不要重复就好了

99不太熟悉了,这是个办法,不要懒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