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各位 KEIL 4.54 无法仿真stme32f4 discovery

楼主(2012-08-27):
首先连上板子,LD1亮,点仿真后出现如下窗口
点确定后LD1灭掉,再之后出现如下窗口
如果把每次仿真是否检测板子固件选上的话则每次都要求升级固件,求救各位大侠,这是肿么了啊,怎么仿真不了

网友A:
可能你的驱动还有问题,可能你的编译软件在你的系统兼容性不好,重新装下,或者再换个版本

楼主:
我用的win7旗舰版,驱动是keil里自带的,我用IAR也仿真不了,但是升级固件可以,但是下载程序不行

网友B:
就是没法仿真,只能拿开发板调试;
感觉官方也就没打算搞软件仿真器

网友C:
4.54就是屎,功能没有增加,BUG倒多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