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信号问题

楼主(2012-08-27):
TTL信号通过与门后,波形挺陡的,但是在每一个周期的前端有一段不规则的波形,说是吉普生效应,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
高深。应该不至于影响使用啊!
最好能发个波形图片上来。
学习、学习!
:)

网友B:
得看严重程度
如果不影响传输的话,不用处理
严重的话,加一个0.1uf(可以适当调整大小)的电容接地,虑一下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