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放电为什么会产生毛刺和纹波?

楼主:
电容充放电为什么会产生毛刺和纹波呢?如下图所示:注意各个图电容值不一样

5V-10HZ-1K-4U

5V-10HZ-1K-4U

5V-10HZ-1K-1U

5V-10HZ-1K-1U

5V-10HZ-1K-0.4U

5V-10HZ-1K-0.4U

5V-10HZ-1K-0.1U

5V-10HZ-1K-0.1U

网友A(2012-08-28):
第一个电容相对你的频率来说有点大,波形有点塌。
第二、三个基本正常。
第四个电容相对你的频率来说有点小,虑不掉毛刺。

网友B:
跟低通滤波的截止频率有关。电容值越高,截止频率越低,滤波后含有的谐波成分越少波形越平滑。相反则有很多尖峰

网友C:
不匹配的电路都会有上冲和下冲

网友D(2013-01-31):
难道是仿真软件在建立电阻电容模型时,考虑进寄生参数了?寄生电感什么的?

网友E:
仿真是不是真的真呢

网友F:
仿真肯定不真呀呵呵

楼主(2013-03-17):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的帮助

网友G:
唯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