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给一个参考电路!

楼主(2012-08-28):
一个TTL电平从外接设备过来,这个TTL电平控制一个NMOS管,来关断这个MOS管,MOS管所带负载最大有3A,我的问题是:不通过光耦隔离TTL电平,去驱动MOS的G级,实现mos管的关断,还有其他电路可以参考的,请各位高手指路?谢谢

网友A:
接上拉电阻?

网友B:
可以加一个三极管

网友C:
上图R1=220是什么意思?
ttl电平能否直接接到G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