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做过去年全国电子设计大赛自由摆平衡系统的题目的

楼主(2012-08-28):
谁有做过去年全国电子设计大赛自由摆平衡系统的题目的。小弟现在在做这个题目,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把硬币放上去的时候,在放手的那一个瞬间,怎么控制电机使平板转过一个角度,让硬币不掉下来???

网友A:
可以找点这个设计的资料看看,百度一下

楼主:
2# forgot 我现在做的差不多了,就差最后一步,我看去年的作品,他们在放开单摆的瞬间,然后放硬币的平板马上转过一个角度,然后在摆的过程中在慢慢调整平板的位置,让硬币不掉下来。我就是放开的时候不知道要怎么用程序去控制平板马上转过一个角度

网友B:
板与杆垂直

楼主:
4# xbuner 如果垂直的话,在摆杆摆过的角度很大,然后平板转过的角度也要很大,那硬币不是要掉下来了

网友C(2013-05-14):
LZzuihou最后怎么解决的啊,,郁闷好几天了啊。。。求指教。。Q2624203804

网友D:
我的学长参加过上次的比赛,他们是用ARM做的,处理速度比较快

网友E:
我做过 ,也拿了奖, 不用arm,单片机就可以了,关键是传感器选择!

网友F:
猜想:先测角度,预先知道硬币重量,测量重力分量,然后就好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