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BOM可以联动吗?

楼主(2012-08-28):
我画过一个板子,因为功能不同,所以有两种型号,假设A和B,但是硬件是相同的,应用在两种不同的场合,现在要求我如果其中的一个A项目bom发生变动,另一个项目B的bom也会自动发生变动,但是不是手动在B项目的原理图上面改动元器件型号属性,而是由一种联动的效果,不知道联动这个词形容的恰不恰当,就是其中任何一个改动,另一个自动跟随改动。不知道AD9或AD10中有没有这种功能?如果有应该如何实现,O(∩_∩)O谢谢!

网友A:
用AD就可以

你先把原理图放在一个工程下面

然后改动其中一个原理图然后如下操作:(show difference功能)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问我

楼主:
验证完成,是可以实现的,放在两个工程里面,两个文件加下也可以实现的,谢谢forgot版主!O(∩_∩)O哈哈~结贴